IBM-lenovo x41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9-11-28):
一台
IBM-lenovo x41
的
笔记本
,可以开机,但是显示 LAOG (图1) 就不动了,按 ESC键就出现 (图2) 的画面,也就没有动静了;请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谢谢
笔记本

网友:
图2在哪里?

网友:
看不到图2 能取下的东西取下试试 在考虑BIOS是否有问题 接着就要拆了

网友:
恢复一下BIOS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的话,做南桥

网友:
一板是电路和南桥的问题 笔记本BIOS没有那么容易坏!

网友:
BIOS问题 X41 R40都会有这种问题的

网友:
图 2 昨天没有注意,太大了没有传上去,不好意思

网友:
先检查外设,不行就就刷BIOS,再动桥了。建议,

网友:
南桥的问题,个人建议

网友:
拆出主板,单板测试一下能不能检过,如果检不过就要先考虑南桥和BIOS了

网友:
清bios—>刷BIOS-->io芯片-->桥

网友:
楼主,你多等下就过去了,你这可能是硬盘坏了,IBM的机子没有检测到硬盘都要在这里等上好久。
建议楼主把这硬盘拆下来先检测下。先不急动什么桥。
先把外设的硬件给排除了,再考虑主板问题。
从你的图2中没看到此机器检测到硬盘。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先检查外设。不行再考虑BIOS。动桥是下策。

网友:
我怎么感觉好像是硬盘不过,好像中了逻辑锁是的,你把硬盘拆下来看一下有没有变化

网友:
硬盘拆下来也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BIOS 现在没有动,检查了外设没有什么坏;今天晚上再检查一下没有问题,就搞一下 BIOS了

网友:
按提示的最后一行试试,按ACCESS IBM按钮,看看接下来是什么提示。

网友:
IBM 第一次开机 要等上很久 楼主是不是太着急了 好像没有看到时间报错哦 先进BIOS 设置一下 试试看

网友:
这个界面要等一会 你等等试试呢? 硬盘坏了会这样 还有就是打打USB的阻抗

网友:
X41这个故障是由于外设异常所造成的,但非外设损坏。处理办法是更换一片好的24RF08C就可以了。

网友:
我开机开了 30 分钟也没有进去,按access ibm 也进去不了;现在在想要不要刷 BIOS 了。

网友:
来自: 广东
估计南桥问题多,FBM的南桥容易虚焊。

网友:
等上个3分钟准能进,我台式机好几次碰到这样问题

网友:
只不过电子无电保存不了硬件设置,和时间。进入COMS重新检查硬件,设置正确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你确定了硬盘没问题,就做南桥吧,这几子南桥容易坏!

网友:
我感觉楼主应该把硬盘、光驱、内存都以次拆下来开机试试能不能进BIOS,能进BIOS后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按个F1试试呵呵

网友: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键盘,先试试,然后考虑bios或者南桥

网友:
机器修过没有的,没修过和修过的情况很不一样啊,我上次T42修完后也这样,后来换安全芯片就进了

网友:
昨天加了南桥,还是一样的,准备今天搞BIOS 的;今天被客户拿走了;又损失了 米 米和技术啊,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试一下硬盘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