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7寸宽屏花屏

楼主(2009-11-28):
我第一次修液晶,而且是菜鸟: 雷劈,电源坏,几个管都爆了,于是自己换个电源板,好了,可以点亮,但是花屏,五颜六色不断变化的花屏,不接显卡也一样花,电源灯正常红绿,
详细说就是:接不接显卡都一样亮绿灯花屏,接上显卡就会随开机正常红绿灯亮,但是还是花屏。。。。重点测哪里?

哎,换上了一模一样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了,还是老样子~~确定是屏问题了,后拿出去修,那个师傅说是屏IC坏,那里没得换,型号是:NT7617FG-00012,有人能修好不?联系我:Q:464784980 电:13724682508   100内连单程快递,OK就联系我~~
QQ发详细花屏视频
驱动板图:

网友:
先查下电源板的供电是否和标识的一样

网友:
你要确定你换上的电源板跟原来的通用或是一样,那你再测驱动板与屏板上的元件

网友:
先找块通用板接上,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按LZ所说爆了那么多管,有可能驱动板还有其他元件烧坏。只要先确定问题在那一大块,就好办了

网友:
没图杂分析呀

网友:
屏线,然后就MCU了!

网友:
哎,换上了一模一样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了,还是老样子~~确定是屏问题了,后拿出去修,那个师傅说是屏IC坏,那里没得换,型号是:NT7617FG-00012,有人能修好不?联系我:Q:464784980 电:13724682508   100内连单程快递,OK就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