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60跑00 F0 C0,主板CPU风扇背面电感L37无电压

楼主(2009-11-28):
客户以前修的本本,NEC VERSA E660 以前网卡不好用,换了个网卡,用了2个月后,网卡又不好用,其它均正常,返修,拆机前能进系统,仅不能上网,拆机后,吹下网卡却点不亮了,诊断卡有时00,有时F0,有时C0,BIOS刷了依旧,测主板CPU风扇背面有一处供电电感L37无电压(图中有圈的地方),测旁边的电容无击穿现象,MOS管重换了依旧,由于没有MAX1972 EEI的芯片,这个没换,不知这个芯片有没有问题,这个供电电感应该不应该有电压,电压是多少,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
我截了个图你跑一跑是不是这个.如果是这个是充电的.
你看看线路是不是这样跑的,我这图没有对过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
拆下网卡就不能跑数了,看看有没有连锡的?

网友:
应该还是网卡没有做好吧    再做一次  试试看吧

网友:
再把原来的网卡装上试一下有些机子BIOS要外设对了才开机的

网友:
我的网卡没有装上去,就是上面的现象

网友:
是充电IC如果没电是正常的,要上了电池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