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给你一打内存,你能修复多少条?

楼主(2009-11-28):
这些是维修中常见到的坏内存的种类,假定是每条上的颗粒内核全损坏一颗,每种两条,你能修复多少条?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6 项 ), 共有 46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五条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DDR的基本都能能够搞定  SD和DDR2的没搞过

网友:
ddr2现在还没修过,主要是坏的条子还不多。
手里的坏条越多维修越便利。

网友:
已经修复的DDR2,刷SPD的40%,换颗粒的60%

网友:
DDR1 原始条90%  2次条50% N次条10%
DDR2 原始条70%  2次条30% N次条0%
包含换刷SPD 换颗粒 底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现在已经是从业者了吧?从修复率上看。
我对1代的N次条99%。

网友:
呵呵只不过我搞的比较慢 细心点 修复滤就高一点
1代的N次条 我真是无语了 拿到手一上机 下来 爆了的 裂了的  碰到这样的 我就不修了 直接拆配件了
2代的条 先前一直是用AMD的主板在带 这次用INTEL来了

网友:
你说的那个废条了。
废条我都手工造,颗粒表面要完整,PCB要尽量好点。一般都是公职的买去偷梁换柱。
经过我的N次条,都是同行手里搁浅的,除了条子上助焊剂太多,基本上没太有人为损坏的。

网友:
1.  DDR-8bit-32M-16Pcs-512M

2.  DDR-16bit-32M-8Pcs-256M

3.  DDR-8bit-32M-8Pcs-256M*2(合成512M)

4.  DDR-4bit-32M-16Pcs-512M

贝贝版主能讲解一下以上内种内存,在不同的bit的能代用么?如果8bit的要去补一条16bit的条子应该怎样做?

网友:
你说的那个废条了。
废条我都手工造,颗粒表面要完整,PCB要尽量好点。一般都是公职的买去偷梁换柱。
经过我的N次条,都是同行手里搁浅的,除了条子上助焊剂太多,基本上没太有人为损坏的。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表面很好 一插机器 就听咔一声   拿下来巨烫 凉了再看 一道大裂缝 不知道这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DDR2的没有修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本上做不到。不同位宽的颗粒,寻址数不一样,以16M*16bit颗粒为例,它的寻址数为13,9,而16M*8bit的颗粒寻址数为12,10,用叠焊法两个套一起都不能代换。

网友B:
看上去表面很好 一插机器 就听咔一声   拿下来巨烫 凉了再看 一道大裂缝 不知道这是什么造成的
引用 网友A:

我没遇到过PCB裂缝的。看你写的现象,疑是内存刚在水里游过泳,上了岸也没擦擦身子,就一头拱进机箱加电了。我回答的对吗?
如果是颗粒裂缝,我见过。是咔的一声很久以后才碾转来到我的手中的,我连响声都没机会听到。一般我不会分析原因的,我的分析能力不强。只会傻乎乎的把颗粒换掉算了。我的目的很直接:把坏的修好就好就行了。

网友:
全部都能修好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我没遇到过PCB裂缝的。看你写的现象,疑是内存刚在水里游过泳,上了岸也没擦擦身子,就一头拱进机箱加电了。我回答的对吗?
如果是颗粒裂缝,我见过。是咔的一声很久以后才碾转来到我的手中的,我连响声都没机会 ...
引用 网友B:

颗粒裂缝了哦 直接裂开了连里面的晶片都可以看的到了
目前我自己清洗过的内存 都要上烤箱烤10分钟之后在上机的

网友(2010-03-13):
如果是原装DDR1的   都是全部OK的

网友(2010-04-20):
6条,我基本能搞定5条了!主要是手头的颗粒不多,要不都可以搞定!DDR2的还没搞过!

网友:
DDR2的没问题

网友:
版主啊,SPD到底怎么刷啊,请赐教!!!!!!!!!!

网友:
我不会修内存啊。怎么办

网友:
在板卡中内存还算好修的,修复率能达到90% ....

网友:
DDR2 两年以前修的时候是95%

网友:
目前还不会维修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