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指示灯亮下就灭

楼主(2009-11-28):
来的时候是电源指示灯不亮,里面有吱吱的声响,换行管后就成了指示灯亮下就灭了,问下高手是哪的问题,本人新手,谢谢

网友:
查300V电压,查电源管理IC启动电压,查输出时候正常···

网友:
M1 M2 是不是用反了 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你为什么想到换行管?何解?起什么作用?对于现象,要学会判断问题所在,如不会,那就要先学点知识了,否则,建议送修。够得故障扩大,电到就更不好了。

网友:
应当有更多的说明才能,亮下就灭可能是电源后能的故障。。。包括行高压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