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闪屏!!!急急!!!

楼主(2009-11-28):
昨天别人拿来一台长城M9WE15液晶。开机后闪屏。请问各位兄弟是怎么回事。在线等。拍了两张图片。不过拍得不咋的。还是发上来给各位看看吧!

网友:
没看到图片上有什么问题,屏闪就先换驱动板上的小电解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容容易坏

网友:
滤波电容,一般都是温度过高滤波电容坏引起的

网友:
这种驱动板坏的比较多,3。3V,2。5V你测量一下吧,我修过几台,无果,换的通用板

网友:
换电容就不会闪闪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管接头虚焊了~~~我前几天就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