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主机S100,富士康主板945GC7MC维修一例

楼主(2009-11-28):
机型:方正卓越S100,主板富士康FOX945GC7MC
现象:据客户反映内存插反,闻见里面有异味后在开机不亮,测试卡代代码跑 -- --
维修过程:接过板目测AGB卡槽下一MOS坏,更换之,测了其它没有明显短路,上假负载,测了一下电压,供电没什么异常,上CPU,插测试卡,顺利跑码
          以为修好,心中暗喜。

      代码一路跑到低随之出现滴滴,滴。。。。。。 报警声
    以为在检测显卡,这板集成显卡,插了一个独立的,现象依然
     接了一下显示器,接上键盘,看提示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错误,键盘不能使,以为COMS设置错误,键盘也不能使,打了一下键盘口的阻值,拆掉相连的电容,又换了一个IO,现象一样,心想,能亮,键盘不能使以为是IO的问题,但又报BIOS错,
马上下了一个BIOS,刷进去,故障修复!

网友:
走了点弯路,
据客户说是插着U盘开机后不亮,键盘有时候能使不能使,

同行又说拿到他那测试主板,内存插反后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