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不明白了 一触发就保护?

楼主(2009-11-28):
昨天修到一块七彩虹的板子,是CPU核心供电偏低,只有0.98  上真U也是一样的,边上的所有管子都是好的  然后上点测得管子的G级电压为1.58V   D级电压为12V   S级电压为0.98,所有VID信号对地阻值也都一样,我就闷了  不知道怎么去搞了,然后我想会不会是G极电压不够?难道是IC坏了?但是我手头也没有那么多IC来换,(板子是三厢供电的,其中有一个控制IC确实坏了,开始能点亮的时候通上电异常发烫,然后我把IC卸了,也顺便把几个相连的管子卸了)所以我就自作聪明的想   把IC连接G级的那个线断开,然后另外接个大概5V的高电平。。。也许就OK了 ,但是还没等我接那个5V,我想先试下能不能点亮的,板子一开机触发,跑码卡就是一闪就灭,电源是好的,然后我测的板子上的1,4,8,9,10脚都没短,那个12V4pin的也没短,我不知道怎么弄了,还是我一开始的思路就错了?故障扩大、、、?

网友:
兄弟跟我刚学修板一样。。。偶也有一次一块好板拿手上测电压。。表笔滑了下。把CPU供电的小IC挂了。
最后修是修好了。。维修换的东西我都可以在买块主板了。。呵呵。。算是把CPU供电搞懂了。

你把CPU供电的小IC  场管  电感  一组一组的拆。。看还短不短。。

网友:
G极怎么能随便去答个电压过去???
这个故障先应该检查一下VID信号的电压,检查一下VCC_VID

说不定你已经把故障修大了!

网友:
严重同意BZ的意见!为CPU供电的MOS管,上管G约为2V左右,下管G约为了10V左右,而且不是直流电压!是脉冲开关信号,LZ可能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到处测电压都正常了,到最后就是开机保护,最后看一下U附近有个电感烧了,换上再开机,跑马了,什么都正常了

网友:
LZ主板上电压不是乱飞线就行的

网友:
你现在CPU供电没有电压,你查VID信号线上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肯定故障扩大了 ,那里不能随便飞线

网友:
以前想过飞到D极,但没敢想过飞到G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