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37S开机使用10来分钟后黑屏

楼主(2009-11-28):
明基FP737S开机使用10来分钟后黑屏,电源指示灯亮,重新开关也没有反应,要关机放好长时间,又可以点亮个10几分钟。 C5707 ,FU9024都换新,问题还是一样,有修过这个问题的兄弟,说一下问题吧,谢谢!

网友:
故障现象貌视灯管和高压板引起的问题居多,先教你一个笨方法,黑屏的时候用外置强光看屏幕有无桌面信息,如无桌面信息则是驱动板问题或屏有问题,如有信息则是高压板或灯管引起的故障。

网友:
屏不亮的时候,用外接高压板,可以点亮,
现在的问题是 高压板大概问题在那个方面

网友:
一般是5707 9024看有没有坏 还有5707旁边的那个电容有没有鼓 坏
5707烧了一般多是高压板的变压器虚汗 和5707的本身虚汗 还有就是5707旁边的电容坏  和变压器坏了
不行的话你就改个通用的高压板吧!  通用高压板也便宜

网友:
把5707边的电容也换掉。再加上把变压器回焊之后看怎么样
如还不行那你就找通用高压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