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0M 两个USB坏,求助

楼主(2009-11-28):
联想旭日C460M   两个USB坏,开机显示
error
usb over current on hc/port - bus:00h dev:1dh fun:02h / port:00j

测了一下供电只有1V了,大家有遇到过的吗?怎么修好的?

11楼说对了,是5V的供电电容短路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USB供电管理芯片把这个断开,或者摘了供电线再飞个5V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有的USB接口,必须要接上设备后,才能量到,5V的电压。

网友:
飞线怕是不行,这个开机都会报错,得按F1才能进系统的

回楼上,还有两个好的, 5V正常

网友:
先看看BIOS里能否把USB屏蔽掉,若不能就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400-600欧若不正常就检测南桥

网友:
回楼上,关了可以,但是还报错,我对比了一下好的和坏的,坏的两个USB供电脚对地阻值不对,数据两个脚阻值是对的,。

网友:
USB供电管子坏了,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供电阻值不对,电压当然不正常啦,如果只是两个USB口供电不正常,其他正常,把不正常的USB口连接电阻断开,从正常的口拉5V过去

网友:
别从正常口上拉,这样如果同时插的USB设备多的话会造成负载过重,还是飞线的好.

网友:
能想到的基本都有了,飞线先试试吧

网友:
你那个可能是USB IO有问题了

网友:
修机前怎么先不检查下机器是否在保内啊?C460的机器,应该还是在保内的啊,直接拿维修站去处理就是了。

网友:
USB电压正常应该是 5V.现在电压不对,测试一下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或者先飞个线,VGA 并口,风扇用的都是5V.

网友:
楼主现在好了没有呢      分享一下  成果       不会是BIOS里 给屏闭了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