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A-6IMWI,开机警报长鸣

楼主(2009-11-28):
联想GA-6IMWI,INTEL810E主板。故障现象,点POWER键,主板加电,测试卡不跑码。大约30秒,警报长鸣。用CPU假负载测试,各测试点电压正常,继续测内存测试点,也正常,同时发现此主板修过,换过VGA座。还发现连接网卡芯片的两个小电阻,严重烧糊,打对地阻值发现短路,拆掉网卡芯片,继续测南北桥,电压也正常。清空CMOS,上CPU开机测试,故障依旧,但发现CPU主供电明显低,0.56V。测试VID各引脚的高低电平,对照电源管理芯片的PDF文档,发现应为1.5V,测量Q1,Q2,G 极比用测试卡时的电压低,同时D极电压也低,怀疑场管性能不良,摸PWD芯片和场管都不烫。仔细观察电容,发现有一个电容稍微有点鼓,决定先换电容,更换CPU主供电的全部电容,6个。上电测试,故障依旧,手头上没有现成的电源芯片,决定继续更换电源电路全部的电容,然后再换电源芯片和场管,换完电容后,上电,好了,测试卡开始跑码了。一切正常,显示器正常显示。故障分析,电容性能不良,造成带负载能力降低,虽然电容外观是好的,但也要换掉试一下。

网友:
清BIOS 试试

网友:
主板已修复,是的,先清空BIOS,换全部电容后,主供电正常。开机正常。

网友:
貌似 除了换电容,就是换桥

网友:
用示波器就轻松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