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HY的256M条子合成512M的问题?

楼主(2009-11-28):
手里修好了3条内存  都是HY的8位 256M的     编号后面有 AT-J  BT-J  和PT-J   想用其中的2条合成一根512M的333的条子  不知道用那2个条子合适!   BT和PT的应该可以吧  AT的是第1代的  !最要是内核的代数不同   想知道那2条兼容最好 ?

最近半年修了很多的内存条 全部都是修256M  然后256M合成512M !   基本上只要容量位宽一样  都可以合!当然频率就必须按照低的那个内存去刷SPD! HY的大部分都是这样   都可以合 !

网友:
任意两条都行。你又不是在制造高端服务器内存。
原则是:家用PC上能正常运行即可。

网友:
随便怎么样都行 我-H和-J 都混用呢

网友:
呵呵  也是  平时修的时候  也没管那么多 一般都是位宽和M数一样  速度一样的就换  !  自己合并内存也做过几条    用显卡的显存也做过几条   问上面的问题心里塌实些   谢了楼上2位的回答  开工去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