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走E0

楼主(2009-11-28):
客户送来一块主板,是插内存插烧了,拆掉到内存槽,三点三伏烧断,有线飞上,主供电正常,内存供1。91,辅助供电.95,时钟正常,但就是走E0,怎么解决

网友:
数据线对地阻值看看 有可能北桥坏了

网友:
排阻有问题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排阻,没有问题,对地阻值就一点比其它点小了200多,但我找不到它的线路

网友:
北桥坏了,请楼主换下看,我修过这样的。

网友:
内存电压低了

网友:
内存电压太低,要2.5V左右

网友:
是AMD还是INTEL的,内存烧坏可能北桥也跟着烧了,测下北桥的电压试试

网友:
内存排线有问题吧

网友:
打北桥的对地阻值

网友:
内存供电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