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的故障··

楼主(2009-11-28):
一块精英板子·
型号:661gx-m7
故障:开机跑26但是没有显示·《有加过AGP显卡是可以显示的·可以听到主机进桌面的声音·
  量了VGA接口 红绿蓝 70欧  是正常的    13脚:690欧  14脚是:710欧  《好像行场2脚的对地阻值要一样的·跑了线路就是经过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就进去北桥了··电容和电阻换过一样··
这样的话可以确定还是桥坏了吗?

网友:
不可以,还要量下,主板VGA接口的同步看有没有,还有5V有没的,北桥集成部分的电阻有没有坏,增值,和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多为北桥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5V 电压··对地阻值无穷大···
看别的板子是经过一个保险··
可是我这个板子 供电脚出来找不到电是从那里供过来的5V??????

网友:
加个成的上去算了,要不就先换根内存试试,再不行就做桥

网友:
集成的显卡,不显示,可以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9J脚没有5V'电压····
跑线路跑不出去·········不知道这个电压是那里过来的···

网友:
重焊下北桥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