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老是时间清零

楼主(2009-11-28):
精英主板老是时间清零.电池是新换的。。。。

断开电源 3分钟后就清零。。。希望知道的朋友说下是主板哪个IC出了问题。

晶振已换了。。我菜鸟

网友:
我也是菜鸟 沿着COMS的线路找 看看二极管 三极管电阻什么的 希望能找到线索

网友:
不要搞复杂了!,BIOS参数不能保存虽然可能涉及电路及元件,据我的经验,90%的问题出在电池与电池座的接触不良上!所以即使更换了新电池,还是是不能保存BIOS数据。沿这个思路去查。

网友:
CMOS电池座可能被氧化,可以用洗板水洗或用刀片刮一刮电池座表面

网友:
座子都被我清洗了N久。有点像华硕主板的通病。。老是掉。晕。

网友:
就是不能保存CMOS 么!
。。。
电池

电池座字

CMOS 跳线

网友:
根据经验这是附近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
CMOS电池座可能被氧化的可能最大,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CMOS电池边上的黑色三脚小芝麻管问题,再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
看看晶振有问题吗

网友:
要看一下,CMOS跳线针上的电压是 大于2.7V如果不大于的话就是CMOS电路有问题了,如果没有问题,就涮下BIOS,也有可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电池座或周围的小元器件

网友:
刷 BIOS  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病毒啊??

网友:
说简单点就是跳线插错或电池与座接触问题,复杂点就是CMOS电路的3个脚的管子坏了。

网友:
CMOS电路上是不是有电容漏电

网友:
先量下电子座正极有没有接地了,如果接地了当然保存不了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问题是CmoS电池的电没能供到桥里面去。从你提供的资料来看,你的南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只有在断电三分钟后才会丢失信息,这说明上电后所有的功能是正常的。问题出在断电CMOS电池没能将电送到南桥从而造成南桥内的CMOS模块因无供电而丢失用户信息。要找出问题所在很简单,电源与CMOS电池作为两路供电在两个不同时刻给南桥分别提供电源。它们的供电在进南桥之前一般都会连一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是防止两种电源串电而用的,使二种电源可以单向到南桥,而它们之间却不能倒流,所以找到这两相二极管就可以判断CMOS电池是否把电供到了南桥。有了这个判断就可以很快找到故障点!

网友:
找这个二极管的方法就是,把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然后用一支表笔接CMOS跳线,另一支表笔找与之相连的二极管,如果找不到就看有没有相连的电阻,穿过电阻找到相连的二极管就找到了。

网友:
注意跑跑线路,别放懒自己的思想,想修好板子,就得花些功夫,才能从菜鸟变大鸟。哈哈。  有可能是附近的3脚的二极管。   反接二极管,

网友:
断电测BIOS各脚供电正常不? 不正常跑BIOS到插座的线路 都没问题 好的 放一边 喝杯茶看个电影 过个1个小时再理一下刚刚跑的线路 恩发现了 要么开路了 要么短路了

网友:
建议学习一下远程 。或者自己研究一下 CMOS电路。不要乱修。

网友:
我修到好多的就是这个二极管反向有阻值。换了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座子给换了

网友:
是RTC电路问题。1、检查电池是否有电。
2、查电池座是否开焊
3、检查RTC电路元件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