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38代码E

楼主(2009-11-28):
手头一台HP F2238 一体机开机时显示E 不能复印,,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你的表述不全。E代表状态是ERROR,即有错误发生。具体错误由闪烁的指示灯说明。如:

这是惠普官网上的故障掼:指示灯闪烁,怎么办?你可以参看一下。
网址:http://h10025.www1.hp.com/ewfrf/ ... amp;product=3571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