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问题!

楼主(2009-11-28):
看了很多的电源原理。还是不明白。先整流了为什么还可以经过变压器变压。如果中间还有个逆变。请问一下是哪个(几个)又把直流变成交流了。因为好像直流不能变压的。小弟还比较菜。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电源

网友:
由交流变为直流,再由直流变为交流脉动电压,再由控制电路控制交流脉动电压的频率或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应该不能算是直流电压。应该叫脉动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