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线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11-28):
总看到大家说飞线 ,但是 如果说 USB没供电了  从哪里拉个5V来呢  拉在USB的那个位置呢  麻烦大家告诉下 。谢谢

网友:
系统5V  楼下接着回答

网友:
没事不要乱飞线。USB经常插拨,直接接系统5V是很危险的。

网友:
从系统5伏后面供电MOS管的后级接比较安全很多

网友:
USBB是4根线,中间两个一般都是接电阻到ICH,旁边两个分别是5V和地线,5V有很多地方可以引,VGA接口,CPU风扇并口等。。。。。。。。。。。

网友:
是5V的  地方都可以    不过最好还是选择同一面的    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