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9-11-28):
这两个时钟芯片,CPU_STP#和pci_STP#,在开机后为3.3V。VTTPWRGD#/REF1和VTTPWRGD#/PD是不是也要为高电平?

VTT_PWRGD#/PD

  3.3V LVTTL input. This pin is a level sensitive strobe used to latch the FS_A,
FS_B, FS_C and ITP_EN, 96MSS_SRC_SEL inputs, SEL_CLKREQ. After
VTT_PWRGD# (active LOW) assertion, this pin becomes a real-time input for
asserting power-down (active HIGH).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段英语的意思大概是什么?

网友:
你看看这张图.

网友:
VTTPWRGD#应该是时钟的开启信号,,低电平有效,,,低电平证明时钟芯片正常工作
CPU_STP#应该是由南桥发出的停止CPU时钟的信号,也是低电平有效,正常工作时,应该为高(因为如果为低,CPU就没有CLK信号了)当CPU的VRM—GD信号未正常到达南桥时或在S3状态时CPU_STP#被置为有效,,以上为个人理解不对之处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