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复IBM R52高压不亮一例

楼主(2009-11-28):
新手修复IBM R52高压不亮一例
   经销商拿来一台IBM R52,说不显示了.测试屏上有阴影,应该是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拆开机器,用其他方式单独点灯管,不亮.拆屏,发现灯管已经烧断了,换上根新灯管装上机测试灯管还是不亮,看来高压还有问题,断开高压板,测试屏线上的高压接口各电压都正常,接上高压板再良,发现高压的供电才0.5V.应该问题就在这里了,想偷个懒,懒得去修它,直接从主板上飞个线到高压的供电上,.
     测试了许久,笔记本可以正常工作.就想这样装上交差得了.但是心里总有种要把供电修复的想法,不然,就显得技术有点太差了,对照电路图,发现F7是个保险,不通了.开机测量一边是16V一边才5V变成了个大电阻.在废板上拆了个0欧的电阻装上,开机,正常显示了.

网友:
IBM 暗屏的常见故障  保险开路和MOS管不良   我的解决办法都是跳过去!(前提是后极正常)

网友:
就是就是,能跳就跳,不能跳我们就蹭,能蹭亮也是一门技术啊.

网友:
修好简单问题就有信心修复杂的问题了,继续努力!

网友:
呵呵,你是比较信运的,保险一边有十多V,另一边没有,我前两天修了个本本的高压条,也是一边有十多V,一边没有,换上了O欧电阻,上电,结果高压这边的MOS管四个就烧了三个,想来是高压包短路了,哪位高手给点意见,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楼上 高压包很容易测啊 如下图 一般 1,4脚通的 2,3脚好像是600-800的阻值吧 记不清了 反正我一般量的时候都是找另外个高压条对比下
一般不用短路 至少我还没遇过高压包短路 不过2,3脚阻值不正常到是常有的 这种换个高压包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引脚多的高压包怎么测好坏呀?

网友:
回楼上的 引脚多的 其实也一样 很多脚是一起的
高压包 就是两根线 只要看看板上是不是连起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