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掉电问题

楼主(2009-11-28):
笔记本东芝M200
cpuT7250
板子不知道是啥板子
问题是一进入系统滚动条那就掉电
看了论坛里几个帖子说是CPU供电的问题

具体是什么问题

因为小弟是刚刚接触维修笔记本

有许多东西不是很多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应该系驱动不行啊!你要安装一个纯正版啊!

网友:
你用安装盘安装不用GHOST看看还掉电吗?装完后一个驱动一个驱动的安装,装完一个后测测正常再装下一个试试

网友: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先顶下
都没有人来帮忙的啊?

网友:
CPU电容漏电.通病啊!

网友:
有几个贴子很详细,你看看,会有所启发的!

网友:
换CPU供电MOS管,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