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25 本本屏跳舞

楼主(2009-11-28):
同行送来时  说屏有横线
初步检测屏显示老是上下跳  进系统后有点拖尾  并带点闪顿
保险期间先外接显示器 怎么切都黑屏  ==想想再开几次 发现每次显示都不一样
所以断定是显卡问题不会是屏问题 ---- 这款机的通病就是显卡。。。
上BGA   ===  冷了  上机测试  完了  无显 了
那个汗呀 有没GF GO7300   想想不应该呀 恻阻值正常 估计是温度低了 越焊越虚  从调正温度 === 上机恻亮了
打完收工 3d  测试 通过

总结  我想一般屏问题一般显示的 话应该是基本固定不变的
     而显卡呢随时都要发送数据  可能出现的就 不一样了

网友:
过了保再说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保修多久,虽然现在往冬天走,但是加热 一般撑不过3个月!

网友:
NV的显卡最好重做,加焊用不了多久

网友:
楼主你加焊温度是多少

网友:
我门这地冷 保一月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显卡加焊一般还是会出现返修的,最好还是换一个芯片,或者重新值球过的好,然后把散热一定处理好

网友:
这种显卡加焊一般还是会出现返修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6388-1-1.html

网友:
外接要切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