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3205炸机

楼主(2009-11-28):
我这里有两个科士达 pro2050UPS电源,上边有两个带散热片的功率管炸了,谁知道这个irf3205用什么代换吗???、

网友:
可以用70N60.60N50.IRF140.IRF250.等都可以,大电流的开关管(60V 120A以上的都可以,要两个一对哦)不过估计还有别的原因引起功率管炸掉的,先检查

网友:
支持楼下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