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基 ZR1 点位图

楼主(2009-11-28):
我遇见一宏基 ZR1本 ,有待机,带电测怎么测都只是万用表左右的电压(19V左右),急求一点位图,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是新手,今天师父指点了一下测量,所以今天想把它弄通它

网友:
不太清楚,你要点位图的作用

网友:
十分感谢你让我在维修的道路上有成长了一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哭,你的图解压后什么都没有!我好不容易挣得10个下载积分。

网友:
算了,使用教程也贴上来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14980

网友:
十分感谢,今天又继续量了一下,走到MAX8736处就没电了,重新焊了一下MAX8736周围有电压了,换下假负载,上上CPU,内存,瞬间掉电,在一测,拔了电测CPU周围好几个电感都短了,还烧了一个,换一个加点又烧了一个,再往下就没思路了,该测什么?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