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SATA不能用 是不是直接判断南桥坏??

楼主(2009-11-28):
一块V星865PE红色长板,正常点亮 进系统  就是SATA接口不能用   两接口上的数据脚   接收和发送的正负信号电压都为零   量对地阻值都二百多  跑电路  数据脚跑电路直接跑到南桥里  加焊过  还是不能用   是不是南桥部分损坏呀

网友:
BIOS设置过了吗  早期的865板子 BIOS里 SATA的硬盘默认设置是 READ功能的 关闭或设置成HDD 试下

网友:
楼上说的对,早期的主板,BIOS得设置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  确实是BIOS的事  我刚才进了BIOS  里面有个选项 是什么ONLY P-ATA和ONLY S-ATA选项   插上硬盘  检到了   但是前面出现的是IDE设备   现在电压也有了 输入信号是0.45v  输出信号是0.24v      谢谢了    我去找版主给你们加分去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