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原厂长板BIOS客户密码问题

楼主(2009-11-28):
收的旧机上的板,客户设密码了,开机英文就要输密码的,CMOS跳线,不行,电池拿了,还可以开机,就是要密码,不知怎么办了。还就是不能清零,总是提示要密码。

网友:
重刷下BIOS

网友:
把电池装上  把跳线跳到23 按下开机键试一下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DELL的就是这样,后来是给厂家打的电话 查的. 好像还有一个通用的密码,

恢复BIOS原始功能
重启计算机,按"F2"进入BIOS设置状态,按"Alt+F"可恢复CMOS原始设置。在按完此组合键之后将能听到一声清脆的"Bi-"声;
对于某些不同的BIOS版本,可通过按"F9" 可恢复CMOS原始设置。

恢复BIOS原始功能
在BIOS界面下,分别按"Caps Lock(大写锁定)、Num Lock(数码锁定)和Scroll Lock(滚动锁定)"键,点亮键盘上的"Caps Lock(大写锁定)、Num Lock(数码锁定)和Scroll Lock(滚动锁定)"三个灯,然后再分别按下面的3组组合键:
Alt+E -- 清除(释放)中断资源,下次启动重新分配。在按完此组合键之后将能听到一声清脆的"Bi-"声。
Alt+F -- 恢复出厂设置。在按完此组合键之后将能听到一声清脆的"Bi-"声。
Alt+B -- 重新启动。

清除Password方法一: 出现密码输入框后,输入密码后同时按下Ctrl键与Enter键。
清除PassWord方法二: 利用MB上的PSWD跳线,拔除后启动系统,在BIOS中设置密码为空,关闭系统,重新插回PSWD跳线。

网友:
CMOS放电要久点,半小时?1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