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暗红色

楼主(2009-11-28):
今天接一台液晶显示器,测试全黑的时候有点暗红色,显示图片失真,驱动板,高压条,灯管,屏线都已经换过,没有解决问题,请问高手们这种问题维修重点在哪里?先上图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最简单的就是拿通用板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用通用板试过的还是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老化了??单独测灯管会不会发红?

网友:
故障点在屏线后,驱动IC前,这屏比较老了吧,还有那么大块的压伤斑?

网友:
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灯管2根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