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集成显卡主板跑26,不开机是为什么!

楼主(2009-11-28):
我收来几个神舟商禧1700C的主机,CPU是1.7G,主板是P4-845GL-M,集成显卡(无独立显卡插槽),有2块主板都是一个问题,开机跑26,显示器不显示,换了几个显示器都一样,另外键盘灯也不亮,也可以说明没开机,有点奇怪跑26还不开机,请高手们帮忙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怎么跑线路!

网友:
刷一下bios 不行就只有北桥了了

网友:
应该是集成的显卡有问题了吧,先看一下,看一下板上的所有供电是否正常,还得主要看北桥

网友:
测一下VGA输出的行场阻值对不对啊,

网友:
恩,好,谢谢大家!

网友:
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北桥不发烫测各供电2.5V,3.3V,5V都有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接口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接口电路有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吧,是显示部分虚了。

网友:
刷BIOS和重点在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