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笔记本MS1632 和另一笔记本同样求助!

楼主(2009-11-28):
今天有收到一MS1632 笔记本 拿来时高压条坏 暗屏 能开机进系统 于是拿以高压条来 准备配一根给他用 但是在接点屏信号时 不知怎么碰到了高压条的
供电19V 主机马上关机 ,后再也不开机了  想问那个点屏信号是不是显卡给的啊  显卡集成在北桥的 。  另外的旭日420A 也是在插 了几次屏线后开不了机
power-ON 能3V跳变到0V  就是不能开机 南桥有起震  2台机都是开机的  现在都不能通电了。 估计2机 都是同样坏了一个地方 是显卡吗?请教高手帮助
打心底感激给予帮助的高手们 再次谢谢!!

网友:
应该不会烧北桥,你找找电路图,点屏信号一般不会直接到上面的,一般是通过一个场管或者是集成场管的控制芯片,通过这个场管或者是芯片进行必要的隔离,因为北桥是重要的器件,对它的保护设计是必须有的.可能就是3.3或者是5V短了,然后插入电源时,系统进入了保护状态.不要急,慢慢找.

网友:
谢谢!!~~感动中,可是我找了好久 ,就是不知道PN_blon 信号去了什么地方!

网友:
看电流  你现在要分清楚是不触发还是触发保护  不触发重点在EC和南桥及周边  如果是触发保护那就得查各组供电短路

网友:
北桥供电点 只有2欧 阻值  不只是不是北桥集成显卡就是这低 NF6100 北桥

网友:
这同样的问题 我在HP6330  和一台联想的机器上发现过  也试量高压时 表笔没弄好   导致不开机了    但多少南桥导致的

网友:
2欧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短了噢,有图的话发一个上来

网友:
旭日410中多见改高压烧I/O的  你这属于人为损坏,有的修了!  还是要BS一下,手不稳 就不要带电乱动,想修板 先把手练稳了再修!

网友:
支持支持,可以找个备用的表笔,焊个尖一点的东西上去,像钢针什么的,想办法弄上去,尖一点,就不容易碰线了,19V啊,人家才工作在3伏5伏,你给个19伏上去,不挂那是万幸,挂了那是命中注定.慢慢找,细心+耐心+图纸+冷静=修复

网友:
420A应该是把IO烧坏了,如果换啦IO还不好,那就是南桥也跟着烧啦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 V星的板估计是桥 坏了 我走了线 那个点屏信号在过了电阻后 就走了内层了 之后就不知道
去了什么地方 我连了所有的IC 和管子 都没有和它连接 如果2欧 是短路那是那个坏 南桥?北桥?
这个MS 16321 主板的点屏信号估计是北桥直接给的 。我在仔细量下 请教高手帮忙的心是那么的真诚
这个机本来是好修的 也是同行的,他在旁边催 才出现失误 , 我点的时候心里还念叨不要点到19V
就是点了 ,郁闷 !!
那个420A 下了图纸后 指导那个信号去了I\O h8 估计它坏了 上次修好它 现在没有给钱 是同行准备叫他加钱
因为同行我才收他很低的费用,100左右 。  现在看来要超了成本了

怎么上图案 啊 晕

网友:
上次一华硕~本本~换高压同样的情况~结果把南桥给烧了

网友:
鼓起勇气 拆了南桥 1.5 上升到了8欧 是好的了 以前就是搞过这种板 6-8 欧 显卡供电是好的了。
现在很感谢各位大哥啦~~!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 好消息 在大家的指导下 换南桥后 OK !
现在已经开机OK 了
在此感谢那些给予帮助的好兄弟!!

网友:
把1.5插短路了,估计手抖碰到旁边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