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合并内存,是专业维修与业余爱好的分水岭

楼主(2009-11-28):
它既检验焊工,也检验你对内存的原理理解和SPD刷写的动手能力。

网友:
我不会改写spd,问一下贝贝版主,比如一个单面的512条子改双面,spd要怎么修改?

网友:
回老大,用SPDTOOL就行,只要改一个地方:将面数(Mumber of DIMM Ranks)增加一个自然数即可。

网友:
哈哈,原来有软件呀。我都是手工改的,成功率不是很高。
谢谢了。

网友:
在这里跟帖 问下贝贝版主  经常手里修好一些单面256M的内存  8位的  一般我都用来合成512M的卖了!  但是一般合的话我都要换板   专门去买的那种双面8位的板来换!很麻烦 也增加成本    可不可以不换板  ?    背面没有留下焊盘的是那些内存肯定没办法加另外的内存的!    但是那些单面256M背面有留下焊盘  但是没上锡的内存  是不是就基本都可以上锡后焊上8颗内存  刷SPD变成512M的?前提是要8位的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解正确。我都是在现成的内存背面加。不怕你笑话,至今我都没真实见过DDR1代整版的空PCB。

网友:
那以后我也不需要再去华强买板了 省点钱 7元一片板  也省点时间  至少不用焊2面16位内存了!呵呵! 华强的人换板是用大风枪吹的    一会就换了! 自己没吹过 怕吹坏了 全部一片片焊  痛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种做法表面焊痕圆润。但极容易虚焊。如果遇到劣质颗粒,引脚有毛刺的,引脚不上锡的,他们又该如何处置?

网友:
呵呵 看来我进入专业领域里了 PCB板 上个月我在PCB厂里做的 然后用回流焊焊的 比手工换效果好太多了

网友:
如果你所用的颗粒品相好,完一可以自帖LOGO,质保终身的,105元/条,成盒的走货没问题。

网友:
以前可以改,是要改两个地方,DDR1代两根256成功并成双面512.不过老板说没什么意义,后来也就没有再改过。所以合并是可行的。

网友:
合并2代是没有意义的。合并1代,利润在50元至70元。

网友:
2代也还是有利润的 我现在主攻2代了 做起来感觉速度比1代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