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两条内存合并一条内存问题

楼主(2009-11-28):
今天拿了两条256M的内存。。内存颗粒型号一样。。HY5DU56822AT-H  批号不一样。一个是6C80882PG一个是KC02543。。两条内存都是好的。。就打算合成一条来用。。先要加的内存SPD改了。方法是论坛里学的。。就是把两 根256M的相同颗位的内存合并以后,需要改动如下 地方:05H,行数由01改为02就是单面改双面,同

时总容量也要改,由1FH处控制,由40(256M)改为80(512M),回写至SPD,OK!
我是先改好。。再KC02543那排的颗粒全到焊到另一片上。。。在后面所有空的焊脚上都加了电容(别的内存上拆的),再用万用版量IC脚,没虚焊。上主板。。居然点不亮。。不知道是不是焊电容的那里焊错。是不是要焊电阻什么,,背面每个IC的第一脚都有个电容。。左上脚有个从IC左面上数下来15脚和正面其他IC同样脚相连,我也是焊的电容,背面右上脚是ic15脚接地。。我焊的是电容。。

第一个引脚和ic15脚相连的。不知道那里加错了..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第2个改不改都行,那是拿给检测软件看的(例如CPUZ)

检查一下焊接工艺,这是成功的关键。包括:拆焊焊盘上锡焊接颗粒清洁。其中焊接引脚要无缝隙、无毛刺。助焊剂要痕量的,多了反而对PCB造成污染。

小滤波电容可以不加。两面的颗粒共用一面的即可。它对电器性能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版主意思电容都可以不加。。只要颗粒焊接好上机就OK是吗???

网友:
我亲手合并的300多条内存,只有第1条加过滤波电容。从第2条开始,一直偷懒到现在,懒到SPD只改一个关键值,热插入刷SPD。
当然,也有勤快的时候,修一条坏掉9个颗粒的512M内存,耗时9小时。

网友:
合并!

IC颗粒 是否同数位及兼容性!?

改 SPD

网友:
"修一条坏掉9个颗粒的512M内存,耗时9小时。"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修好!

太有才了!

确实 高手 师傅!

要是 一般人 绝对 放弃 修 哦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单交易,共交来5条,修好后换15条256。我说的那个是最难修的一条,从合并成7条512的角度上看,挨这个累是值得滴。

网友:
内存板烧了后怎么更换?板子都通用吗?

网友:
我汗死嘿。。。现在又拿电烙铁重新都补焊一下。。还是点不亮唉。。。是不是在吹下来的时候IC给吹坏了。。贝贝版主。IC多少度会吹坏。。。。我用350度  3档风。。。还是要把温度降到280度来啊??虚心求教啊。。

网友:
朋友请教一下你,单面DDR1 的256M改双面512M的需要在SPDTOOL里面改那几项?可以教教吗?

网友:
我1楼已经说了啊。。你看啊。大哥。。

网友:
给你这么一问我的问题别都注意不到了。。我再发下。。
现在又拿电烙铁重新都补焊一下。。还是点不亮唉。。。是不是在吹下来的时候IC给吹坏了。。贝贝版主。IC多少度会吹坏。。。。我用350度  3档风。。。还是要把温度降到280度来啊??虚心求教啊。。

网友:
1楼的我看到了,但在SPDTOOL里面没看到你所讲的05H和1FH呀。例如:

网友:
我回答一下你的问题,我吹芯片都是用到340~350度的,风力我会打到5~6,这样比较快拿下芯片,如果用280度很长时间都拿不下来,我没这个心思去等,而且都没坏过芯片的,而焊上去我用的是铬铁,保证了焊接质量,也很快(比吹上去慢一些)。合并内存我没试过,看了你的贴子我也想试试。

网友:
不会吹坏吗??可是我把吹下来的再汗上就不亮了。。我也是用电烙铁焊。。而且后面我还一个脚一个脚的都补焊过。。。

网友:
05h就是第一行的第5个。。。。1f就是第二行的最后一个

网友:
在保证原条完好,电气性能一致,无兼容性障碍的前提下,不成功的原因只能有两个:一是焊工。二是SPD数据。
先在背面焊接颗粒,焊好后,直接插入该条,开启电脑,进入操作系统,再修改SPD数据。如果在焊好背面,还没有修改SPD时,内存就无法点亮了,101%是焊工有问题。

网友:
看到这么多成功维修的经历,我怎么都没有修好过呢。。我就晕。。不过学到了很多。

网友:
那看起来只有全部焊下来再弄过了。。。用电烙铁一个脚一个焊液会有虚焊啊。。哎。。。。

网友:
一个脚一个脚的焊,要焊到什么时候,要拖锡,一带过就行了,不行就多拖带一次。

网友:
那连在一起。不好弄。。这个芯片叫密。。。

网友:
内存的脚叫密?已经很好的了,现在的IO的脚密得多了,一样做。
17楼的说明看不明,能否以我14楼所发的图片指明一下?

网友(2010-04-02):
可能是电路板热涨冷缩把里面线路搞坏了

网友:
很可能是颗粒被你吹坏了,吹的时候不要停在一个地方吹,要不停的转动。风嘴要选择合适。

网友:
1、是不是颗粒是打磨的,这个要考虑
2、重新拖焊所有颗粒

网友:
贝贝老师,没有spd怎么能开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