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的维修经验

楼主(2009-11-28):
今天收到一块梅捷的AM2板子。因为以前在这边维修过CPU供电烧管的问题!这次说不上电了,开不了机器了!插上诊断卡上电,发现的确不来电!老思路,拔了4PIN还是不上电,打了下电源对地,发现正常!我也是懒人一个,看看CMOS电池,就把电池下了放下电,通电居然上电了,我用的诊断卡跑码了,但是主板自带的诊断卡依然FF!以为就是CMOS电池接触不良。准备断电让客户拿走了。客户突然来了句PS2和USB都不能用,心想不是吧,无奈断电插上PS2鼠标键盘,好像真不能用,键盘灯都不亮,改用USB键盘,依然没反应!量PS2和USB的保险,发现有5.04V电压,未被烧掉,心里嘀咕难道IO坏了,心里拔凉拔凉的哇!但仔细想想不对啊,IO坏了键盘灯也应该亮啊,供电么问题!想了好几分钟没办法!断电。我旁边一小师弟过来,我就把板子给他了,他刚开始学维修电脑,那个万用表到处量。一会问我说CMOS电池正常应该多少V,我回答在3V左右。他自言自语的说好像师傅也是这么说的,这么这个电池只有2.68V呢!我一听来劲了,不会电池电压不够导致PS2和USB不能用吧,换电池,通电主板的自带的诊断卡跑码了,我的那个居然没不跑了!进系统都能用了!

真是疑惑COMS电池电压不够居然会导致PS2和USB不能用!

网友:
COMS的电压不够应该是不开机,如果是这种情况,我想是VBAT电压不够而影响到IO的工作不正常.从理伦上我这么分析也是可以说的过去的

网友:
2.6V肯定是没问题的,有的主板电池在2V以下会不触发的,但是肯定不会影响到PS/2和USB,巧合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电压低 ,造成南桥某些工作不正常 , 无法识别接口?

网友:
应该是有漏电的地方,这种现象好像属于首例。

网友:
梅捷的主板桥好容易虚焊哦!

网友:
好像有些主板,不上电池,也照样能正常开机,应该跟电池没多大的关系吧

网友:
学习了。
各种主板设计不同,故障现象就千变万化了!

网友:
我觉的4楼说的有点道理啊。

网友:
天方夜谭!

网友:
主板不上电池照样开机,应该不是电池的事

网友:
管它呢··4楼的有道理··主板问题千变万化··没有什么···学习了 ···

网友:
不太可能  电池一般只要高于2.5V就可以了    放电放好的吧    不会是电池电压不够的问题  很有可能是coms 电路漏电了吧   这板很可能返修哟

网友:
不错,有的主板开机需CMOS电池参与,但CMOS不会控制ps/2和USB 的

网友:
有学到一个从没有见过的问题,先拿走了,哈哈

网友(2010-03-27):
2.68v的电压绝对正常,怎么会影响ps2接口,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梅捷全板去复位 9214

网友:
一般情况下SB5V经1117内部处理与外围原件【电阻。。】的配合下,产生3.3V的电压,经二极管变成3.0V一路通过JBAT的1.2脚进入NQ给COMS RAM和OSC振荡器提供供电。电压不够造成OSC振荡器不工作或不正常。

网友:
不会是电池的事的   因为主板不放电池她也能用的!楼主你还是好好的想想吧!

网友:
能有资源共享    谢了

网友:
电池影响不上电, 可以肯定的是 与 PS2无关

但于USB会有关系,因CM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