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GI-8i915me-c刷BIOS过程.

楼主(2009-11-28):
今天到手一块COMS出错的技嘉8I915ME-C的板子,BIOS芯片是SST49LF003B 是焊在主板上的.
打开编程软件发现没有这个型号,因为是3M的BIOS 看到有49LF004B,因为目前编程器还不能直接刷3M的程序,都是在程序前面加1M的空白内容
所以我想49LF004B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按上BIOS芯片,选择49LF004B,发现可以正常读写.

到此刷写完成,上电测试ok.
在刷写的时候,我曾经直接刷写3M的程序就会提示错误!

8i9me.f6是技嘉管网下的BIOS程序 GA-8I915ME-C是添加1M空白后的4M的8i9me.f6
用WinHex打开2个文件就可以发现区别.

网友:
我刷3M的的都是用编程器读出的文件刷的,没什么问题,网上下的才需要插入偏移地址

网友:
老兄怎么还在用这样编程器啊,其实不用那么复杂的,就在偏移值那里写上02000就OK了,

网友:
就是一个思路,给新手看看. 公司不给买啊嘿嘿 用这个感觉蛮DIY的.还不错.

网友:
我记得以前580U的程序可以设置偏移量,但是前几天遇到过一个3M的BIOS,用的最新版的程序,居然没找到设置偏移量的位置 索性直接把后面的内容改成新的BIOS 刷进去就OK了!

网友:
楼主谢。我又学到了怎么刷3M是BIOS

网友(2011-01-17):
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啊

网友(2012-07-20):
有编程器下载地址吗传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