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问题 集中讨论

楼主(2009-11-28):
本人现在是学徒!有个问题搞不懂想请教下论坛里各位高手!!!一般花屏的机器接到手的时候,我们都会情不自禁的接外接看看有没有花屏的现象!!!如果有花屏那直接能说明是显卡的问题!!可是我在现实中却听说 VGA和显示屏是分两路线过去的!!!具体怎么个2路线?怎么过去的!!!!各位知道的能讲解给我听下吗!!小徒在这万分感激  大家来讲解点吧

网友:
我之前听人说过。这里面的两路是指,VGA头输出的是模拟信号。
而笔记本上的是经过一个LVDS的转换芯片,然后再输出的。

不知道是否有错。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新手  也希望  听一下    正解

网友:
咋没人发话  还是我说的不够明白

网友:
外接同时花肯定是显卡方面的问题。但是也有可能外接不花。外接只能作参考,不能作为最终判断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