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楼主(2009-11-28):
品牌:DELL
机型:D600
故障:插电源,电源指示灯为灭掉,电池不加电

机子拿到手后,插上DELL专用电源,电源的绿灯指示会熄灭。初步估计是电源WIN有短路的。速让小弟把板子拆下来,说明了,全拆,只要主板。
裸板到手后拿起万用表到外量了一下,发现:共用19V短路、CPUVCCVORE短路。心理想,就只有这一路知道的,问题应该很好解决!
拔CPUVCCVORE的上端IC(两组中的一组),一量,正好坏的,感觉运气还不错。又直接拔VCCVORE对地的四颗220的电容(其中一颗),是坏的。更换这二颗料后,OK,不知道,心里挺高兴!拿开机板,加了二三次(没有拔电源)都OK。
叫了个小弟过来,把机子装上!一插电源,灯又灭了(没有加电池直接用电源)。傻眼了,不是加了二三次吗?怎么又灯又会灭呢?心里怀疑,是不是没有装好造成的短路。又让小弟把板子拆出来,量了一下,上端IC是坏的(刚刚更换的那个)电容是旁边(更换过的)一个坏掉了。郁闷了,又把这两个料更换了。这回自已又加了一次电(仅一次),还插了屏。开机,LOGO画面正常。拔了电源和屏,入了底壳,一插电源,电源指示灯又灭了!唉,运气真差!!!!
心里想着,怎么会这样呢?能开机,不拔电源能开二三次,拔了电源再插就不行了,就会烧东西!!!!会不会是VCCVORE的频率不对呢?为什么老烧一组,另外一组一次都没有烧掉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去量了量共振电容和二极管,没有发现错误!
干脆直接把VCCVORE控制IC换掉算了,如果IC触发的频率不协调也会烧的。
于是,把控制IC和上端IC还有电容一起干了。
插电源加电OK,又拔插了七八次,OK
让小弟再装一次,这次装上后没有出现电源指示灯熄灭的现象。那个开心啊!呵呵

网友:
隔了半小时,小弟跑过来告诉我说:那机子又花屏了,在XP里面。
我差点没晕倒!!!

网友:
先是重复发帖,然后修好了,过半小时花屏,这就是你的维修经验?

网友:
没有啊,我只发过一次啊,第二个是我忘记了手按快了的

网友:
LZ,你再好好把花屏修好就是了,再详细的发一下贴,言语有点乱,估计你高中没毕业吧。

网友:
要是言语太好,我还用修板吗?叫去做演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