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性能测试软件合集下载(很全)

楼主(2009-11-28):
很多网友苦于寻找测试软件发愁,今天我把网上平常测试的软件和硬件检测软件的简介和下载地址发给大家,测出电脑的整体性能来。

首先带来Futuremark公司的3DMark系列产品

3DMark2003简介:自MadOnion.com更名为Futuremark后,发布3DMark2003。3DMark03四项测试。第一项测试为Wings of Fury基于DirectX7的测试,使用了vertex shaders 1.1。第二和第三项测试分别为Battle of Proxycon和Trolls Lair基于DirectX8的测试,使用了pixel shaders 1.4和vertex shaders 1.1。第四项测试为Mother Nature,这个场景基于PixelShaders2.0和Vertex Shader2.0引擎,真实的模拟出了大自然的美丽景色。

http://crcfj.onlinedown.com:81/down/3dmark03_v350_installer.exe
3DMark05简介:使用了类似游戏的3D引擎,使测试结果接近于正常的游戏运行。包含了三个新的测试场景,分别为:Return to Proxycon、Firefly Forest、Canyon Flight,通过这三个场景的测试便可以得出分数。另外,3DMark05还包含了CPU Test、Fill Rate Test、Single Texturing、Multi Texturing、Pixel Shader Test、Vertex Shader Test和创新的Batch Size Tests。

http://soft2.pc0359.cn/系统检测/3DMark05_v130_installer.rar?71ef8007c87f45837e0259324e2e5036
3DMark06简介:整体性能测试为一体的3DMARK2006,3DMARKE2006具有Canyon Flight测试,以及全新Deep Freeze测试单元,严酷考验系统的Shader Model 3.0、HDR渲染能力,能更好更直观的把平台的的性能用分数体现出来,让消费者对自己平台的一个估算。

http://p2s.newhua.com/down/3DMark06_v110_installer.exe
3DMark Vantage简介:他是3DMARK最新的测试软件。他具有前几代3DMark没有的特性,不只是一个简单分数。3DMark Vantage按照画质划分成四类,分别是入门级(ENTRY,E),性能级(Performance,P),高端级(High,H),极限级(Extreme,X)四大类。得分方式也从以前的单单的简单数字变成了字母在数字组合表现平台性能,从而更细致的测出您平台的性能。

http://dl10.techpowerup.com/Benc ... _v101_installer.exe
PCMark Vantage简介:FutureMark官网还提及了最新的PCMark Vantage的相关特点。它们分别是:更加易用的一键测试功能;桌面、移动、工作站平台统一化的测试脚本;全新基于Windows Vista的测试开发;高级系统信息工具;以及高级在线数据浏览分析功能。

http://files6.majorgeeks.com/fil ... vista_installer.exe
因为3DMARK系列对ATI的最新显卡有一小BUG,下面是3DMARK 对ATI显卡的补丁,最新显卡必须安装此补丁。
http://www.67pc.com/attachment.p ... ANM6t2kwW94jp23ewcM

 会员12021472元2022-11-15 17:49

网友:
wPrime,产品介绍:wPrime是一款处理器测试软件,测试多核心处理器比Super Pi更准确。与SuperPI的单线程运算不同的是,wPrime在打开一个软件界面下,可以支持多个核心的处理器运算,甚至是8核心处理器。买了机器最先做的不就是测试么?你也可以把它用作超频稳定性测试。

http://www.67pc.com/attachment.p ... nCQg7MD7FAUXF2i19jw
CineBench10,产品介绍:使用针对电影电视行业开发的Cinema 4D特效软件引擎,可以测试CPU和显卡的性能。Maxon公司表示,相对于之前的9.x版,R10版更能榨干系统的最后一点潜能,准确体现系统性能指标。 测试包括两项,分别针对处理器和显卡的性能指标。第一项测试纯粹使用CPU渲染一张高精度的3D场景画面,在单处理器单线程下只运行一次,如果系统有多个处理器核心或支持多线程,则第一次只使用一个线程,第二次运行使用全部处理器核心和线程。第二项测试则针对显卡的OpenGL性能。

http://file5.mydrivers.com/tools/test/CINEBENCHR_v10.zip
Super PI是利用CPU的浮点运算能力来计算出π(圆周率),所以目前普遍被超频玩家用做测试系统稳定性和测试CPU计算完后特定位数圆周率所需的时间。

http://www.67pc.com/attachment.p ... nCQg7MD7FAUXF2i19jw
国际象棋。简介:国际象棋能告诉你答案,让你的处理器计算象棋步数,越大则处理性能越高,软件以p3做为对比系统,虽然现在的处理器远远高于可怜的P3,但是具体的每秒计算量也足够证明处理器的真实水准。(使用也相当简单,点开选择计算使用的核心数量,开始运行,运行中选择的核心将全部处于满载状态,所以这个软件也可以测试处理器的兼容性,稳定性和超频性,当然也可以看到满载时,处理器的温度)

http://www.67pc.com/attachment.p ... nCQg7MD7FAUXF2i19jw
MemTest 是少见的内存检测工具,它不但可以彻底的检测出内存的稳定度,还可同时测试记忆的储存与检索资料的能力,让你可以确实掌控到目前你机器上正在使用的内存到底可不可信赖。

http://ytmpvpsa.w253.mydnns.cn/m ... dd06209d2c4f244.zip
CPU-Z,产品介绍:权威处理器信息检测工具CPU-Z今天放出了最新1.52版,特别增加了对即将发布的AMD 45nm Phenom II的支持,并增加了在线认证方式。

http://www.soft2cn.cn/soft/C/HA_CPUZ_CZ.ZIP
GPU-Z。产品介绍:说起处理器识别工具CPU-Z,其知名度和必备度无需赘言.
硬件网站TechPowerUp.com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类似的工具,用于显卡识别的“GPU-Z”.体积小巧,支持Windows 2000/XP/Vista.

http://www.techpowerup.com/downloads/1665o/GPU-Z.0.3.6.exe
EVEREST。面显示监控温度EVEREST5.0.1650大象修改版(支持OSD显示功耗),可以根据传感器规格支持CPU功耗检测,相比【下载】桌面显示监控温度EVEREST4.5大象修改版修正了P45 X48 DDR2板子的识别问题,增加了新的CPU功耗检测,在原有1394版本基础上,1494修改版继续增加了桌面OSD显示。活活。相比老版本,新版本OSD显示部分更加整洁,关键数据显示更加明了。

http://www.sdjtdc.com.cn/flash/ZOL-EVEREST5.rar
AMD OverDriveAMD推出的系统调节软件“OverDrive”是一款一体化系统监控、调节软件,类似于NVIDIA nTune和Intel DDC,可以综合识别系统信息、测试系统性能、对处理器和内存进行超频。OverDrive内置多语言支持,包括简体中文,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http://7.qzdx3.crsky.com/200905/AMDOverDrive-v3.02.zip
SP2004。产品介绍:SP2004是千际开发的一款专业拷机软件,高强度的负荷可以迅速测试出CPU、内存、主板等是否存在毛病,如果连续拷机1小时不出现报警,恭喜你,你的电脑完全没有问题,用于服务器的稳定性测试是最好的,是广大装机商、柜台攒机、购买电脑者的必备好工具,你组装的电脑稳定不稳定。

http://ytmpvpsa.w253.mydnns.cn/m ... 8557b3860b88941.zip
HD Tune 3.50 一款小巧易用的硬盘工具软件,其主要功能有硬盘传输速率检测,健康状态检测,温度检测及磁盘表面扫描等。另外,还能检测出硬盘的固件版本、序列号、容量、缓存大小以及当前的Ultra DMA模式等。虽然这些功能其它软件也有,但难能可贵的是此软件把所有这些功能积于一身,而且非常小巧,速度又快,更重要的是它是免费软件,可自由使用。

http://ytmpvpsa.w253.mydnns.cn/m ... b78056a36d46f5d.zip
OCCT电源是电脑中所有部件的动力,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系统的稳定,劣质的电源通常是导致系统多发问题的原因,硬盘出现坏道与其有莫大关系.以前我们只能通过外观和分量来判断电源的优劣,但自从有了OCCT,电源的测试也变得直观和简单起来.OCCT是“OverClock Checking Tool”的缩写,它用来检查系统电源稳定性以及在满负荷下CPU和主板芯片的温度,以测试电脑是否能够超频,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高品质的电源对超频是多么重要!

http://ytmpvpsa.w253.mydnns.cn/m ... d440cd1249b187f.rar
ATI Tray Tool,显卡超频软件,被公认为是最强大的第三方ATI显卡增强工具,一些改版驱动都将这款工具集成到自己的驱动中以提升自身档次。如果你不喜欢改版驱动,又厌烦了ATI越来越臃肿的驱动控制面板,那就绝对要体验一下ATI Tray Tools。它适用于ATI Radeon系列显卡,执行之后只有一个托盘栏的图标,右键单击可以弹出一个ATI显卡相关属性的 设置菜单 ,您可以对显卡进行各种设置,包括Direct3D、OpenGL、显示设置和显示属性等优化设定,并在Tweak选项中提供对Pixel Shader 2.1的支持。

http://www.radeon2.ru/downloads/att/attsetup.exe
CoreTemp是一个以监控CPU核心温度为主要目的的软件,能够实现对温度和CPU占用率的实时监控。新版CoreTemp修正了前一版本对45纳米的Intel的移动CPU的错误检测问题,修正了在使用羿龙时不能正确显示温度的问题。
除了小bug的修正外,新版本加入了以下功能:
内存共享功能,让其他开发者可以直接访问CoreTemp的内存数据。

http://www.67pc.com/attachment.p ... nCQg7MD7FAUXF2i19jw
MemSet 可以直接调节内存参数的一款很实用的软件

http://www.overclock.net/attachm ... emset-memset3.5.zip

网友:
真的很不容易,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啊!

网友:
我明天花点时间来整理这些软件,先谢了诺天版主。看样子应该很有用,刻盘在说。
------------------------------------------------------------------------------------------
顺便帮我检查下连接对不对.     --诺天工作室

网友:
好东西哦 有一些 不过没这么齐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了!  楼主?

网友:
郁闷 怎么拒绝访问啊

网友(2009-12-28):
OCCT电源测试还没有用过呢!谢谢楼主的推荐和介绍!

网友:
好就一个字!~可惜得分开下,如果集成一个软件包就好了

网友:
好东西,OCCT电源测试下了,谢谢!

网友(2010-02-03):
有没有整机稳定性能测试的软件啊

网友(2010-04-08):
楼主很有心哦,帮大家做了个合集免得到处找!

网友:
只会用几个,都下来全部研究一遍

网友:
好东西 下载来我正好还缺两个

网友:
测主板的用哪个好?

网友:
工具齐全鉴定完毕

网友(2010-05-21):
这个东东  换是很好用的   希望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显卡测试的有没有能在WINDOWS7里用的?

网友:
用一些软件测试了我的电脑,我的电脑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