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的文件看得到文件名字 就是打不开

楼主(2009-11-28):
U盘 看得到文件名  但打不开文件  好像中病毒的感觉   在U盘盘符下看属性  用了3G 了   可进了U盘里面  把文件全选中看容量  只有127K    里面只有几个WORD 文件可以打开  其他文档打开提示出:word试图打开文件时遇到错误    请尝试下列方法:*检查文档或驱动器的权限   *确定有足够的内存和磁盘空间  *用文档恢复转换器打开文件   请高手指点下    杀毒杀不到    所有打不开的文件容量都为8k

网友:
先选择不隐藏文件的扩展名试试,有可能是病毒把EXE文件改成你的那个WORD文件了

网友:
你的盘可能被隐藏原文件,而生成新的EXE文件 ,这很可能是一种蠕虫病毒  ,推荐LZ使用个专杀工具usbcleaner 它能恢复那些被强制隐藏的文件夹 , 很不错的  。不行,格式化。

网友:
情况有两种:1,你U盘是扩充盘,这些文件存到了扩充的那部分,所以打不开,用检测软件查一一下,2你U盘中存在错误文件,可以检查一下错误,属性--工具--查错。或者把U盘插到机子上,然后开机时它会自动检查并修复错误文件。

网友:
楼上的高手  你说的我怎么就看不明白呀  能说具体点吗    小弟是新手  还没入门

网友:
就是要U盘里面的东西  格式化了 怎么办哇

网友:
给你这个工具检测一下U盘就可以了,否则的话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了。

网友:
关心下,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谢谢了,先下载来看一下

网友:
想要U盘的数据可以,在  开始-运行中输入cmd,进入windows MS-DOS界面,再输入命令chkdsk i:/f/x回车
(i是U盘的盘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