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机屏幕什么拆出来?

楼主(2009-11-28):
一台苹果机子,屏坏,拆半天拆不出来,不懂从哪里下手,只拆得轴出来,AB壳贴得很紧不懂什么弄开,拆过的朋友帮一下忙!机型:A1278

网友:
很多人都拆过 ,但怎么告诉你呢? 找卡扣结合的掰开就行了

网友:
MAC的和普通笔记本一样拆,不过就是结构更经凑,卡扣更隐蔽

网友:
完全不是卡扣·!是用双面胶贴上去的,B壳是玻璃的,不小心碎了!有空传图上来让大家看看,以后拆要小心了!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一台,拆了半天没拆掉,怕拆坏外壳,最后还是退还客户了.

网友:
告诫大家以后见到这种机子的屏一定不要拆,除非跟客户说好拆了有可能会坏B壳,不然不要轻易动手,只要你拆,我觉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会坏B壳,那玻璃很簿,贴在A壳上又非常紧,加热都很难拿出来,只要坏一个小小口都会马上曼延,全屏壳都坏完。大家切记!!苹果A1278。
拆之前忘记拍照了,坏了才柏一点。

网友:
这个是新型号,好象跟以前的确实不一样。这个东西成本要转嫁到客户头上的。喜欢装13当然要多付点代价。

网友:
嘿嘿 是的饿,,先跟客户说好,,然后动手
避免惹货上身!!!(俺有以前有好多次惨痛的经历,血的教训啊)

网友:
要用热风吹热表面后,慢慢开的。跟换翻盖的手机面那样。不过难度较大。因为面积大要受热均衡封胶才溶。封装时也是一样用热风吹热。凉了就会粘合紧了。

网友:
问了一下,B壳700大元,汗!

网友:
谢谢楼主的警示,不知道楼主下次如果还拆的话会用什么方法

网友:
这个机子确实很特殊,我搞维修N年没见过这种结构的(就是有内屏,外屏的:B壳就是外屏),很簿的一个玻璃,现在很多商家也在卖这个B壳,估计很多人拆了都坏,甚至是只要拆都坏吧,不然没有那么多商家在卖这东西,很贵啊,教训啊~!
如果我下次遇到会跟客户说这个是跟B壳一起换的,不然就不换,,,用加热心方法拆的我也试过了,就是不好拆,后面才爆了,8205调到300度吹半天都不热,如果能正常加热的话应该是可以拆的,完成这个工作至少要两个人配合,一个人帮加热,固定屏,一个人慢慢的刮开!不然的话百分百挂掉,只要烂一小口口,马上会蔓延整个屏幕。

网友:
这种机器700也没事。客户也没有别的选择余地。该加多少一样加。机器越值钱,对维修的好处越大。

网友:
现在这个价钱没有转接到客客户那里,所以换张屏下来也还有可能是亏的。只能怪自己见识不广呀,

网友:
哎,,,这下郁闷老,,,那维修高压这些都要拆B壳,看样子冒失100/90会坏,
那这样给客户要报价多少啊?
哪个机器谁有多点的经验,奉献出来!!!
不知道苹果售后是怎么搞的,有熟人的问下,然后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
告诫大家以后见到这种机子的屏一定不要拆,除非跟客户说好拆了有可能会坏B壳,不然不要轻易动手,只要你拆,我觉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会坏B壳,那玻璃很簿,贴在A壳上又非常紧,加热都很难拿出来,只要坏一个小小口都会 ...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赔呀

网友:
赔估计是肯定的了,拿来的时候是好的,拿走的时候碎了。让谁也不愿意的

网友:
我觉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会坏B壳,谁说的
我告诉你的我觉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会坏B壳,
不过屏暗拆的时候会坏屏都是真的

网友:
楼主拆错了 我前几天才弄了个 这机器(好像是这机器忘了型号了反正也是苹果的,看着差不多,也是B壳玻璃的)
这种是下A壳下来 不是把玻璃拆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是拆A壳的,拆A壳的话可能死得更惨,A壳外面是铁的,上面是有那个像铸铁一样的边框贴死在上面的,用来装屏轴和屏的,拆了那个玻璃B壳就可以看得见螺丝了,下了那些螺丝就可以取下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