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戴尔D600M怪故障

楼主(2009-11-28):
今天下午修了个戴尔D600M,故障是两个USB口有一个口插任何设备(鼠标,U盘,移动硬盘)都正常,而另一个口只认鼠标,插个小U盘都不认,(客户以来的时候说下面的口不好用,也没试机一位是USB板接口虚焊。跟客户说好价格拆开焊了下接口,这里USB板好几块干脆换了一快)没试接着装机了,
装好了以后客户一试说还是那样,但是接鼠标能用接其他的U盘,USB转换接头都不认,晕了,打了一下USB口组织和另一个口的组织一样,电压也一样5.1V。
难道是换得板子不行吗,但是打着阻止没问题啊,又换了块还是不行,问了下师兄说系统和BIOS坏了也会出这个问题,正好修了个D600机器拆出硬盘来试了还是不行,又从料板上拆了个BIOS还是不行,简单的都换完了,只剩南桥了,最后换了个DBM南桥试机两个口都能认了。
说了这么多实际上就是有个USB口供电,总线,正常能认鼠标但不认其他的设备,换南桥好了!
但是不大明白为什么我以前修过USB口问题打组织都能打出来,这个为什么打不出来呢,而且奇怪的是用鼠标还能用,一开始怎么也不认为南桥坏!那位高手能给小弟解释一下啊

网友:
看来还是南桥的问题严重一点

网友:
DBM的南桥USB坏了就这样啊,用万用表不一定量的出来,我还修过坏了有个口是USB1.1的,其他的几个是2.0,更没法量,坏了就换

网友:
遇到过,不过客户觉得价格高没换

网友:
郑版说得对,DBM的桥自动降为USB1.1,FBM以上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