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联想原装板(精英代工)跑C1-B0然后主板断电重启,反复不停跑!

楼主(2009-11-28):
今天接到三块主板都是联想原装机里面的。845系例的!型号好像是845GM-M两块板拿过来一看电压各都正常,但是插CPU上内存跑C1然后是其它看不清的代码一直到B0最后断电重启,再重复跑到B0又自动断电,本人修主板有一段时间了,这种问题之前碰过是因为跑不过内存才这样的,像这一类的原装板都是这个样子,但今天把槽子洗了洗,再加焊了一下旁边的电容电阻还是老样!不知道基地有哪些朋友有修过这类情况的,把你们的维修经验讲一讲帮助小弟早日完工!在此谢谢了!

哈哈!今天我回去,把主板从烤箱里拿出来,加焊了一下下!又放回去烤了一下!结果呢?三块主板一插内存全部都通过!我只是加焊了内存槽旁边的那些小电容电阻!内存主供电是2.48,反馈电压是1.24原来电压是没有问题的,就只是旁边的电容电阻,另外这种问题修之前有烤箱的话,就用烤箱烤一下修复率要高很多的~!

网友:
没过内存都要反复启,主要修内存

网友:
cpu座虚焊,你压一下座看有反应吗?精英主板大部分都是座的事。

网友:
cpu坐是BGA的按压cpu开机试试,内存电容补焊干吗?先测阻值啊

网友:
x既然知道ECS的老毛病了,查内存部分呀:电压时钟都要查呀,BIOS IO这些相关故障点都要查

网友:
ECS的主板有些设计就是内存不过反复断电重启,还是查内存不过的故障吧

网友:
内存供电低了那么一点点,你再精确的测一下。

网友(2009-12-29):
第四次看到你的帖子了  我遇到所有的故障里 除了不跑代码 C0什么的外 最多的就是跑B0了 呵呵
现在手上还有两个板子都是B0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