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LC950/3用电池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09-11-28):
今天修了台NEC LAVIEC LC950/3的机.拿来客户报称故障没有声音,和用电池不正常(后面有祥细说明).进系统检测,能认到声卡,拆机后更换声卡芯片解决没有声音的故障,但用电池不正常没有思路了(插上电池用适配器能开机,也能正常充电,在运行中拔掉电源可以切换电池供电,但单用电池第一次开机正常,触发开关有3.3V,但正常关机后,在开机不触发,量触发开关既然有8.2V电压,拿掉电池在装回去,再触发,一切正常,每次单用电池的时修必须要拆装一次电池才能触发.确认电池是好的).请高手帮小弟分析一下!

网友:
大哥们发表下看法嘛,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可以换个IO或者加焊下试试 遇到过插电源也是这种情况的 在电流上可以看到 关机后 待机要比能正常开机时要高

网友:
多谢,明天加换个I/O试下,

网友:
期待结果,请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
换了I/O还是涛声依旧,这样的故障真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