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250G插上电源主板没触发

楼主(2009-11-28):
接到一台机,从没见过,插上硬盘,主板就没触发。
拨下硬盘的电源插头,主板正常可以触发和工作。
肯定是硬盘的问题。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请帮我一下。
谢谢
硬盘为串口250G日立

网友:
电路板短路了。欲知何处短路,请发一张数码相机拍摄的图。

网友:
去掉图中,两个元件,插电再试试。

网友:
单独用电源给硬盘供电,看硬盘运转正常不?

网友:
上次我修过这样一个硬盘,故障和你的一样,问题出在硬盘的电路板,上面烧了一个保险管~换一个就OK了~

网友:
4楼说得对!一般都是这两个保护二极管短路引起的!先用万用表量一下阻值,确实是短路后才拆下!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的!

网友:
我拆下这两个二极管,因为手头没有配件,所以没能给装上,就拆下来。
让硬盘继续用。
想问一下,有没有人也这样做过。会不会出现什么不良问题?

网友:
拆掉后可以继续用,那两个主要是起到过压保护的,去掉的话以后就没有保护,一旦电压再次过高的话烧板是小事,盘有可能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