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000插电电流从0.03降到0,究竟是哪儿短路了

楼主(2009-11-28):
ASUS A3000 (intel芯片组A3N),插电电流从0.03很快到0.02直到0,测大电感L49无3.3V的待机电压,疑后级短路,开关按钮上有3.3V的电压,拆3.3V的后级保险电阻R213,故障依旧,疑3.3V的待机芯片LTC3728LX短路,由于身边没有该芯片,拆掉给该芯片23供电的保险电阻R184,该芯片23供电脚19V,使该芯片不工作,故障依旧,连芯片也一起拆掉,没想到电流一下子上升到4.0多,再重新上好芯片和保险电阻R213后,插电电流很大,估计是把什么芯片彻底给烧了,手摸南北桥不发烫,到此没有思路了,请大家指点!

网友:
另外测3.3V附近的电容无一短路,主板上测了很多地方的大电容也无一个短路

网友:
呵呵拆掉主供电芯片插电源,估计这板子废了

网友:
头疼,这板子是废了,这也是个惨痛的教训,想问问拆掉主供电芯片插电源的后果是什么?主要烧哪些地方?

网友:
呵呵, 我告诉你后果啊。 供电IC拿掉后, 如果是上下管供电模式的话。。 上管D级的 0-20V电压就 直接从S级出去啦。。 也就是说, 后面的东东,可以烧一小片了。。。

网友:
楼主下次记得不要拆3。3 5V芯片后,在没有装芯片的情况下又上电,很容易造成故障的夸大的,实际操作中也是不允许这么操作的

网友:
A3000平时待机时3728是不输出的,是要按了开机键后由南桥发出SUSC#和开关产生的3V_ON信号共同开启3v和5V,3VAWALAY是由一个五个脚的小芯片产生,与普通电路不同,我现在也在修一台这机器,原来故障和你的差不多,不过我的开关都没有电压,换过南桥后开关电压正常,但不能触发,3728还是没有电压出来,原因是3v_ON信号给另外一个信号拖低电压,上不去。还在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拆主控IC都可以上电了,没搞错吧

网友:
谢谢大家,原先我也是从来不拆主控芯片的,但那天不知为何,头昏了,居然拆了主芯片后还通了电,造成了故障了扩大,真后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