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6k040l0不知道为何不能低格了~

楼主(2009-11-28):
Maxtor 6k040l0前几天,友人送来的,一上手首先用MHDD scan了一下,30G之后红绿快巨多。鉴于这种情况,我想那就erase一下吧,反正友人也是要我把数据清了之后再用。不料,erase到80%左右,出现了fail。就不能再erase了~我便拿出DM清零一样失败,低格也失败~
之后我再用powermax也是失败的,奇怪~还是不死心,拿出免卡的pc3K,缺找不到6K的模块。我便尝试用6E的进去,但是却进不了。出现错误~奇怪极了~难道这块盘报废了吗???该如何解决??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mhdd

网友:
老4K盘,就是昆腾盘,典型故障就是全色块,如果是一段色块一段好,那么还可以砍头,不过这种盘太垃圾了

网友:
要用PCMX540K模块的!
光后面不好,可以直接HPA掉,这种盘磁头太会老化,开SF几十个成功一个,没意义的。

网友:
搞清楚是什么盘先吧,6K的盘有两种,一种是楼上说的昆腾盘,还有一种就是6E的盘,如果是后者的话应该机会大一点,前者的话就和楼上说的差不多了.
看LZ的型号是6K040L0 我看是6E的盘多一点,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证实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上的兄弟,怎么看是昆腾的还是6E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