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无待机电压怎么修?

楼主(2009-11-29):
航嘉HK500电源无待机5V电压,辅助电源芯片是用DM311,控制芯片是SG6105DZ。换过全新DM311,查周边电阻,电容,二极管,稳压管都没发现什么问题。DM311的1脚接地,2脚电压是7V,3脚电压0V,4脚是空脚接地,5脚电压260V,6,7,8脚电压310V。看了下PDF2脚电压应该9V才能启动,7V说明电源没有起振。现在怀疑3脚反馈这路有问题。3脚的正常电压是多少?还有就是SG6105SZ会不会损坏了?它的损坏几率高不高?请高手帮我解惑一下这个难题,谢谢了!

网友:
待机电源都没有,你要先查那,看看启动电阻有没有坏,本人修过多个那样的电源一般都是电阻坏

网友:
楼上说的启动电阻在什么地方?是5脚相连的3个电阻,还是2脚的那个电阻?

网友:
今天检查了下启动电阻,没有什么问题。要不5脚怎么会有260V的电压呢?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电源刚接220V的时候会出现“咯,咯”的响,灯泡有轻微的一亮一灭,过会又正常了。但是没有5VSB输出,请问高手是不是那里短路了?是前级短了还是后级短了?

网友:
现在上个图,图中的1,2绕组为什么有2个二极管呢?我画的那个二极管是不是续流用的?我图画错一个地方。

网友:
再发个DM311内部方框图,不明白的是5脚Vstr是怎么帮2脚Vcc的电容冲电的呢?请论坛高手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2010-01-21):
该电源已经修好,是辅助变压器的尖峰吸收电路上的HER107的管子软击穿造成的。

网友:
在前级电路,两个200V电容旁装散热片的3个管子下面,大概是100K还是2K来的

网友(2010-03-06):
不错,有水平。我对软击坏的电源一点办法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