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每次要把电源插了又拔才可以开

楼主(2009-11-29):
我有一台X31就是每次第一次插电源都没有待机,非要拔了在插就有待机,也能开了,一切正常,关机后也能开,只要一拔了电,故障依旧。有那位高人见过类似的问题给点意见

网友:
可能是待机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你处理一线待机的两个滤波电容,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在拔掉 查上无待机的时候测下待机电路上的16V是否过来 以确定是保护隔离电路故障还是后面待机电路故障  首先要分清楚这个

网友:
电容我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BIOS电池有没有电与待机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东芝 H8  IBM  全干掉

网友:
电容不行了。换一下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这现象一般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查一下待机的电容,应该有不良的。我曾修过一台t40换了一个tb62501旁边的电容好了

网友:
在你第一次插入电源的时候,没有待机电流,你查一下,主供电芯片16V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注(供电芯片的输入脚上的,10欧电阻容易坏)此前我修过DELL D600的机子,跟楼主所诉说的故障是一样的。更换此电阻后,已经过两年了,都没来找过我。他的机子到现在一直正常使用。

X31 的主供电芯片,型号,哪脚输入,我这里就不做说明。

这个需要自己去查,去找。保留点神密感,这样子你修过一次后,下次就会记住了。

网友:
供电蕊片上的主供电都有,就是东芝蕊片上的生压电路的电压没有

网友:
25v电压没有

网友:
应该还是待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碰到了一台X31情况比较相,是电池引起的,不用电池就没事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个人觉得还是那一个主供电的电容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