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用电源正常关机就不能开了

楼主(2009-11-29):
我接了两台客户X31 ,用电池开关机一切正常,但用电源开机后在系统里正常关机后再开就不能开了,非要把电源拔了再插又能正常开机使用,关了又不能开。

关机后就1。8伏的待机电压就没了,不知是不是关了本来就没有还是就是这里的问题。各位师付给顶顶啊

网友(2010-01-13):
有可能是1.8的滤波电容不良了 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