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声卡驱动问题.

楼主(2009-11-29):
昨天新安装了windows7系统,其他一切正常.就是声卡驱动安装不了.用了驱动精灵,驱动人生软件都不行.求windows7声卡驱动安装方法!!!!!

==============================================================================
谢谢各位的热情解答!问题已解决。在网上搜索到了一个win7(windows7)声卡驱动不能安装(安装失败)完美解决方案的修复程序。后再用驱动人生软件安装声卡驱动就OK了。有需要此修复程序的朋友可到这里下载http://bbs.updrv.com/showtopic-10917.aspx  ------ 菜鸟阶级

诺天工作室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安装方法? 下载驱动,解压,双击安装,重启 是不是这个方法?
我看了LZ好几个帖子了.都是这些问题,你不说你的什么机子,不说是什么声卡,不说怎么装不上.就上来问怎么装?神仙才知道!!!

网友:
用V系统的或者Xp系统的的声卡驱动。强行按个上去试试。。

网友:
你的是什么网卡芯片  是什么型号  我可以帮你找一个

网友:
你看看主板的声卡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然后再下载不就行咯

网友:
諾天说的对!最基本得报个声卡 和南桥的型号

网友:
楼上的几位我发的帖子说的不是很清楚现在补充一下.说一下我的声卡驱动安装步骤,1.诺天版主的方法:下载驱动,解压,双击安装,重新启动.2.使用驱动精灵及驱动人生两款软件安装提示安装失败并提示声卡驱动以处于最新版本.这两种方法都安装不了,设备管理器里显示声卡驱动还是为安装,无声音.

网友:
我电脑的配置:CPU:Intel E2180  芯片组:intelP35/ICH9  声卡芯片:High Definition Audio

网友:
High Definition Audio  这个不是声卡芯片型号~ !或许是你安装系统时系统把型号认错了,驱动精灵也是按系统做出的型号下载的 , 建议你看下你的主板型号是什么,直接到它的官网下载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情解答!问题已解决。在网上搜索到了一个win7(windows7)声卡驱动不能安装(安装失败)完美解决方案的修复程序。后再用驱动人生软件安装声卡驱动就OK了。有需要此修复程序的朋友可到这里下载http://bbs.updrv.com/showtopic-10917.aspx

网友:
看来是个常见问题!!

网友:
先到官网下载最新支持WIN7驱动,再安装“获取和取消管理员权限”工具,打开WIN7系统里WINDOWS文件夹并找到下面文件夹:WINDOWS\SYSTEM3\DRIVERSYORE\FILEREPOSITORY\WDMAUDIO.INF_X86-NEUTRAL_AED2A4456700DFDE这个文件夹,打开这个文件夹将下面7个文件删除,最后将下载最新支持WIN7驱动解压7个驱动拷贝到WDMAUDIO.INF_X86-NEUTRAL_AED2A4456700DFDE这个文件夹,最后就可以顺利安装声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