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945PL-ML很怪的问题,求解

楼主(2009-11-29):
各位大哥们。小第手上有2快这样的主板,一模一样。神舟电脑里面的。但不是一个人的,。
    测的桥的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但一通电,自动开机。测的开机针电压0.7V。假负载PG  0V. 复位0V。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本人开始怀疑I\O有问题,但换了一个新的一样的问题,。(保证换的没问题,焊的也没问题)。后来想了想可能是南桥的问题,。直接换了1个南桥。结果问题还是一样的 。,还有快主板还没动过。请教维修思路。          有那位大哥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好。小第在这里感激不尽

网友:
看看南桥边有没有9202这种8腿的管子,这种最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