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H912W+显示器DOS下故障

楼主(2009-11-29):
一台易美逊h912w+显示器在DOS下出现闪屏现象,有时白屏,但进入windows后一切正常。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向各位大侠求教!

网友:
那应当是程序的故障了

网友:
是MCU程序吗

网友:
先把驱动板到屏的排线拆下重新插上试试,也许是这个原因。